S7-1200最大可以扩展几个modbus模块?

楼主(2018-07-17):
现在有33个温控仪需要通讯还有8台ABB变频器
请问怎么走这个通讯比较好?

还需要一个以太网模块和s7-200smart通讯

网友A:
最多可以加一个信号板和三个通讯模块,我们试过一个通讯模块modbus16个从站没问题,我们用的两个通讯模块跟32个变频器通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