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想“手动”和“手机端”并联动起来开和关

楼主(2018-07-17):
    本人想“手动”和“手机端”并联动起来开和关

1.假如:手机端开起时,突然手机坏,要求手动能断电(关)了,或手动可以再次起动开和关,不受到手机端控制影响。

2.假如:手动开起时,想用手机端控制进行断电(关)了,同时手机端控制还能进开或关起。

楼主:
漏电开关--接触器--过载保护--电机,

1、手动控制“指示灯--旋转按钮”;

2、手机端控制PLC,

本人是小白,想问手动和手机能联动电机的“开”和“关”????能行吗???

或者要增加什么配件。。。

    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
还有没有人来帮助一下吗??求各位大虾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在此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吗???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这么简单。。。。想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