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砂机的正确操作方法和常见故障处理方法T

楼主(2018-07-18):
在制砂过程中有时制砂机会经常出现问题,操作者需要注意的是制砂机的在操作方法是否正确,在制砂生产线上一定要保证制砂设备的正确操作才能提高产量和安全生产,河南沃特机器的专业技师为大家讲解下制砂机的正确操作和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制砂机的正确操作方法:

首先开机前检查调涡动腔观察门是否关紧;以防止物料从涡动腔观察门冲出,发生危险。再次检查叶轮旋转方向,从入料口方向看。叶轮应逆时针方向滚动,否则应调整电念头接线;制砂机必需空载启动,待制砂机运转正常后方可给料,制砂机与输送设备的启动顺序为:排料→制砂机→给料,停机顺序与开机顺序相反;入料颗粒严格按划定要求,禁止大于划定物料进入制砂机,避免造成堵塞叶轮通道及中央入料管,给料力求连续平均;排料设备停动时,应及时休止给料;制砂机运转过程中,如有剧烈振动和异常噪声,应立刻泊车检查;制砂机每工作一班时,添加适量润滑脂。润滑为干油润滑方式,采用美孚车用润脂特级,加入量为轴承空腔的1/2-2/3,制砂机每工作一班时,添加适量润滑脂。

在生产中常见的问题有:

1、产品粒度过大

这主要是由于制砂机的皮带过松造成的,只需要把皮带调紧拉紧螺栓就可以了,但这是在生产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2、制砂机机体摆动

造成制砂机体摆动的原因是给料粒度过大,这时增加了制砂机的负荷,造成调节给料粒度,叶轮通道堵塞物料,只需要取出通道堵料,耐磨块过磨造成偏重,更换全套耐磨体。

3、在生产时出现金属撞击声

这是由于分料器与叶轮相撞的原因,调整分料器安装位置即可。

网友A:
要保证制砂设备的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