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做柱状图

楼主(2018-07-18):
请教大家,组态王有没有柱状图,数值在正常区间是一种颜色,在超过某个值后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网友A:
我记得组态王里面室友这个控件的

网友B:
QQ图片20180720153215.png画一个柱状图,设置动画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一个柱状图,设置动画连接

网友D(2018-11-24):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D: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谢谢分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