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2018-07-18):
关于直线电机的驱动器选择是不是主要看动子的额定电流跟最大峰值电流去选驱动器的规格????

网友A: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是什么情况。动子额定电流其实在一定的电压下就是个定值,不是吗?

网友B:
我们以前驱动直线电机就是普通变频器

楼主:
对: 浪子不回头@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 内容的回复!大神说的驱动电压值得是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吗?

y!ng

网友:
直线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的一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

真不是,还要看电机的当前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线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的一类?

直线和步进是对电机的不同分类方式。正如木头桌子是不是四条腿桌子的一类?

直线形式的步进电机,或者说步进方式的直线电机相对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

好!谢谢大神

网友E(2018-08-21):
直线形式的步进电机,或者说步进方式的直线电机相对不多见。

网友F(2018-10-21):
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情况。还有电机的当前速度。

网友F(2018-11-25):
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是什么情况。动子额定电流其实在一定的电压下就是个定值

网友G(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是多少,进线电压和电流...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