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的分类

楼主(2018-07-18):
镜头的分类

镜头的分类方式很多,而且品种繁多,现在按镜头的接口和用途分类如下。

2-3-1 按镜头接口分类

2-3-1-1 CCTVC-MOUNT

又称C接口镜头,是目前在机器视觉系统中使用最广泛的镜头,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价廉,品种多等优点,它的接口螺纹参数:公称直径=1″,螺距:32牙。

C接口的一种变化形式称CS-MOUNT,它和C-MOUNT的区别仅仅是镜头的定位面到图像传感器光敏面的距离不同。C-MOUNT17.5mm,而CS-MOUNT12.5mm。它们之间相差5mm

CS-MOUNT接口是为新的CCD而设计的,随着CCD的发展,集成度越来越高,相同分辨率的光敏阵列更小了,为此CS-MOUNT更适应有效光敏传感器尺寸更小的摄像头。

具有CS接口的相机,可以与CCS型接口的镜头连接,但是与C接口镜头连接时需加装一个节圈;具有C接口的相机只能与C接口镜头连接,而不能与CS接口镜头连接,否则不但不能获得良好聚焦,还有可能损坏CCD靶面。

2-3-1-2 35mm摄像镜头

这种镜头就是生活中所使用的35mm照相机镜头,从性价比来衡量,是一种非常好的镜头。有很多摄像头和线阵扫描CCD需装备这种镜头。

35mm镜头的一个缺点是卡口式固定方式。这种固定方式使用在振动环境中时,镜头会产生移动。所以在机器视觉系统中,35mm摄像镜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2-3-2 按等效焦距分类

2-3-2-1 广角镜头

等效焦距小于标准焦距(50mm)的镜头。特点是工作距离WD短,景深大,视角大,通常畸变表现为桶形失真。

2-3-2-2 长焦距镜头

等效焦距超过200mm,工作距离长,放大倍数大,通常畸变表现为枕形失真。

2-3-2-3 中焦距镜头

机器视觉系统中最常用的镜头,焦距在50mm左右,介于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之间,通常情况下畸变校正较好。

2-3-2-4 远心镜头

在机器视觉系统中,物体的尺寸往往是很重要的。但一般的镜头在成像时,远离镜头的物体成像较小,而同一尺寸的近距离物体成像较大,结果,产生了测量误差。远心镜头就是为消除这一误差而设计的,使相同尺寸、不同远近的物体在成像面上尽可能获得相同尺寸的图像。

2-3-2-5 微距镜头

用于拍摄较小物体的镜头,它具有很大的镜头放大比。

2-3-3 按镜头所具有的功能分类

2-3-3-1 变焦距镜头

亦称为变倍镜头,它是相对于定焦镜头而言的。通过镜头中镜片之间相互移动,使镜头的焦距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从而在无需更换镜头的条件下,使CCD相机既可获得全景图像,又可获得局部细节图像。变焦镜头范围一般有681012162050倍等档次。

2-3-3-2 可变光圈镜头

在镜头中按装有能控制光线输入量的可变光圈,使镜头的相对孔径F可以连续变化,以便适应对不同亮度物体的正确曝光。

按照功能分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自动调焦镜头、自动光圈镜头等等。

2-4镜头的分辨率、景深和光圈

在机器视觉系统中影响各项空间分辨率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为镜头、摄像头和采集卡,我们将在有关章节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分辨率进行讨论,(第4-36-47-1等章节)本节讨论一下镜头的分辨率。

分辨率就是反映图象细节的能力,在镜头与摄像头中多以线对数来表达,即分辨相同宽度的黑白间隔线对的能力,例如每毫米的线对数(1p/mm)。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全图象的像元(pixel)数。

影响镜头分辨率的因素有两个:衍射和光差。

a.  衍射(Diffraction)是光线通过镜头时产生的绕射,它会使物体图像锐变的边缘模糊化,从而影响分辨率,见图2-4,比较清晰的红圆块经过镜头,边缘模糊了。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当光圈减少时,衍射现象更严重,圆块直径更大了,即分辨率更差了。

b.  光差(Aberrtion)是在镜头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引起的机械误差而产生的图像失真,从而影响了镜头的分辨率,光差也和光圈有关,光差和光圈的关系与衍射与光圈的关系相反,光圈越小,光差越少,分辨率越大。

综合起来看,首先,衍射和光差对分辨率的影响都与光圈的大小有关,而光圈的大小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又是相反的。镜头的景深(DOF)也是和光圈有关的,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那么光圈到底如何来选择呢?衍射、光差、景深、光圈和分辨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参看图2-5。图中是一款35mm双高斯镜头所具有的特性曲线和参数。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光圈的缩小(f/D增加)衍射使分辨率越来越低,假设Lp/mm=5使分辨率的最低允许值,相对孔径f/D=13.5时是最大值,即相应的最小光圈直径约为2.6mm,也就是说在这一光圈下获得的景深是最大景深。

反过来,随着光圈的增大(f/D减少),光差使分辨率越来越低,它在f/D=4.2光圈为8.3mm处与衍射曲线交叉,形成了镜头最大可能的分辨率,当光圈继续增大时,则光差会使分辨率迅速减少,当f/D<3时,分辨率会低于最低允许值Lp/mm=5

一般我们在购买镜头的时候,不可能获得该镜头如图2-5所示的曲线和参数,但我们在挑选和设定镜头时应定性地遵循以下原则:

a.  为了获得高分辨,镜头的光圈应尽可能的大,但并不是越大越好,在光圈拧到全开时,应反过来稍稍关小一些;

b.  如果机器视觉系统检测的物体与镜头的距离是随机变化的,或者物体本身有一定的深度,而镜头又要清晰的反映整个物体,那就会对镜头的景深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应适当减少光圈来获得较大的景深,由于衍射,光圈的减少又会引起分辨率的降低,为了保证最低允许的分辨率,应购买档次较高的镜头,以便于当光圈减小而使分辨率降低时,分辨率仍能满足需求。

c.  最后,精细调节焦距是保证镜头分辨率最基本的要求。

大多数便宜的镜头分辨率在50Lp/mm左右,相当于水平分辨率为700个像元,这样的镜头适合于对分辨率没有特殊要求的机器视觉系统,和相当于VGA级以下的分辨率的摄像头相配。

在使用百万级以上摄像头的系统中,镜头的分辨率应达到100Lp/mm,和相当于水平像元数为1280的摄像头(1/2英寸)相配。

网友A:
镜头选型需要经验啊

网友B:
非常实用的光圈调整理论。

网友C(2018-09-07):
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不错,新手前来学习,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D(2018-11-15):
整理全面,清晰。很使用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