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8-07-18):
变频供水用的ACS880变频器,请问要设置哪些参数。可以发我邮箱1269470075@qq.com

网友A:
  主要设置水泵转速,功率。加减速时间、频率下限(一般是25HZ),频率上限50hz(中国)。还有工作压力,保护压力(超过设定压力自动停泵)。还有就是启动方式设置(根据实际要求设置,主要有操作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具体参数代码查看标准说明书具体设置。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说明书,估计都会调试了!直接要参数不是太好吧!

网友C:
恒压供水参数还是有点复杂的,还需要根据你的电气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设置水泵转速,功率。加减速时间、频率下限(一般...

acs510 4011和4023对应的ACS880那个参数

网友D:
ACS880的变频器参数和510差不多的.

网友E(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F(2021-12-03):
你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