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输入密码解锁才能正常运行,求解

楼主(2018-07-18):
利用PLC的时钟,在梯形图里面把设置时间和读取的当前时间做比较,如果时间到了,停止运行,必须输入密码解锁才能运行,普洛菲斯的屏怎么设置HMI画面,求解

网友A:
在画面上做几个数据输入的框 就可以设置年月日和期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