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软件VFDsoft问题

楼主(2018-07-18):
和一台007m21a通讯的时候总提示checksum错误,但是别人的电脑就可以,我换了台变频器055m43a倒是可以读出参数,求解

网友A:
应该是通讯的校验出错了,设置一下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你可以比对着可以通讯的那台设。

网友B:
USB转RS485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C(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D(2018-10-03):
我为什么连了好多次都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