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线性马达报警A710瞬时负载过载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18):
安川线性马达报警A710瞬时负载过载,应该排查什么地方。已经更换过线和驱动器了,还是不能解决,马达在正常运行中会抖一下,然后驱动器报警A710

网友A(2018-08-19):
加速时间太短,启动速度太快,负载太重,这几个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B:
试着调整一下电机刚性

网友C(2018-10-17):
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D:
使用自学习,可得出控制最佳参数

网友E:
也有可能电机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