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界面点不准

楼主(2018-07-19):
求教大神,点击威纶触摸屏界面的时候,总是点不到配方项,怀疑是界面校正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开机长按右下角就可以弹出校对画面

网友B(2018-09-05):
我也遇到过,有时校准也没有用,重启一下又好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