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里面如何根据PLC里面的时钟设置计时器

楼主(2018-07-19):
请教大神们,在PLC里面如何根据PLC里面的时钟设置计时器?

网友A:
什么PLC都不告诉别人

网友B:
用计时器  加计数器    带上清除  与循环  可以设计   任何时间

网友C:
保存计时当前时钟值,不断读取时钟,减去当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计时当前时钟值,不断读取时钟,减去当前。

大神,能写个指令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都不告诉别人

-------------------------不好意思,是顺捷XC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计时器  加计数器    带上清除  与循环  可以...

------------------------没有触摸屏,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要跟触摸屏链接起来用,根据时钟可以自由设置时间,分五个时段进行运行停止,比如:08:0-12:00运行12:00--17:00停止17:00—22:00运行,这个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自由设置。

网友D:
每个品牌PLC设置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品牌PLC设置方法不一样

信捷的怎么设置?

网友E:
直接读取时间也行,到什么时间动作启动。

网友F:
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直接读取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直接读取时钟

具体怎么操作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G:
定时器配合计数器就好了,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H:
直接读取时钟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配合计数器就好了,这个应该不难吧

这个不难,你说的这个方法我也试了,但是这个方法不能按照时钟来设置。

网友I(2018-08-23):
PLC里面的时钟通常是指万年历功能, 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好时钟后,可以在应用指令上读取时钟信息,  这里描述的设置计时器要看具体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J: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