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锅炉四管泄漏中省煤器泄漏的方法分析

楼主(2018-07-19):
  1)锅炉点火后进水的控制。在锅炉点火后对于进水的控制一般分为无需进水和间断进水两种。如果不用进水,那么此时省煤器内部就会形成大量的水蒸气,这些停滞的水蒸气会让省煤器的局部出现高温的情况。在间接进水的情况下,因为省煤器内的温度变化不定,这给省煤器的金属焊缝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通常情况下,为了防止上述安全隐患的出现,可以利用给水旁路均匀给气,这样就可以保持省煤器内的水蒸发处于流动的状态,从而解决省煤器泄漏的隐患。
  2)锅炉运行中温度和给水量的控制。水量和温度的控制都是省煤器正常运行的保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给水的猛减或者猛加,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省煤器过热而带来泄漏的安全隐患。
  3)在实际运行中,随时掌握省煤器两侧烟温是否存在偏差,如果出现偏差情况,那么需及时查明原因及时解决。很多情况下出现偏差都是由于省煤器泄漏所引起的,这时候应该停炉进行处理,防止破坏其余管子。
  4)为了避免省煤器管氧出现腐蚀情况,在运行过程中,既要检测除氧器的温度和压力是否符合具体要求,也需要检测排氧门是否处于开启状态、温度是否正常等等。
  5)为了避免飞灰磨损管道,可运用如下几种方法:第一,局部烟气速度较快的地方,管子很多部位容易发生磨损,对这些容易发生磨损的地方应该加强防磨装置,防止管子多数部位过早破裂;第二,烟气流动速度的控制,特别要控制过道处烟气的速度,所以在维修和安装管道时,应保证煤管子与墙面之间无空隙,另外还需要保证各种蛇形管间距离要均等;第三,想要进一步加强管子的抗磨性,可采用煤器管冷喷涂高温耐磨涂料,在检查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检查规定进行,尤其是管道容易产生磨损的地位,一旦发现有磨损的情况,应该立即修补。

楼主:
转载于锅炉防磨防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