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8-07-19):
变频器带的电机 驱动一个物料小车 在程序中控制的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用两个接近传感器,分别检测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的到位  程序设置 一旦检测到这两个信号  即认为进入或出来到位  这时要求小车停止,其他机构开始取料,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小车的停止 变频器需要接制动电阻么?  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 谢谢!

变频器型号是FRD720 0.75kw   三菱单相220V 0.75kw     额定电流大约是4.45A   负载大约大于100KG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是否需要制动电阻,是从负载是否为位能性负载,位能性负载,是必须要的。

还有就是惯性负载,惯性大且需要紧急停车的,那也是需要加制动电阻。

质量看不出什么来,因为速度和传动比影响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