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怎么接线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07-19):
刚接触FANUC机器人,此前是做电子类测试工作的。完全不懂此方面,请问有前辈可以教一下吗?最好具体点的。暂时的话,只接受过程序员A的培训。

网友A:
先把说明书背过,再来问吧,否则说不明白。

网友B:
请说问题,看一下说明书,了解一下NPN  PNP祝你早上手

网友C:
说得太不具体,接线要根据程序的输入输出。

网友D:
先把说明书看一遍,在对具体问题在提问,这样太笼统了不好回答。

网友E:
对啊,先看说明书会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先看说明书会好很多的

看了的,也看见接线的了,但是基本0基础,所以不懂。想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说明书背过,再来问吧,否则说不明白。

RO控制的那个需要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问题,看一下说明书,了解一下NPN  PNP祝你早上手

机器人自带的RO需要接线吗?现在机器的状态就是CRMA15,16没有接,急停跟安全光栅那边出厂就短路掉的,也没有处理。想先用RO来控制一下,请问需要怎么做?

楼主:
微信图片_20180723092854.jpgA1这些接口需要接什么?RO是不是EE接口来接线实现控制?

网友A:
把这个设备的说明书发给我,QQ 1260887872,我帮你搞下。

网友F:
谢谢,我正在学习发那科请多帮忙

网友G:
先看说明书会好很多的

网友H(2020-06-23):
此前是做电子类测试工作的。完全不懂此方面,请问有前辈可以教一下吗?最好具体点的。暂时的话,只接受过程序员A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