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上安装EPLAN2.7

楼主(2018-07-19):
1.安装office(推荐安装2013版),不能是WPS

2.软件的安装建议默认,免的出问题

3.破解

按照破解包里的说明文件进行破解,

破解完成后记得把防卡顿文件拷贝到相应路径下

最后检查设备管理器中的驱动是否安装好,如果没好,说明没破解成功,解决办法:安装驱动精灵,安装一下驱动即可

4.驱动安装好后,打开软件,取消全部勾选前面的√,选择旗舰版,确定即可打开软件。

(256828381,下载链接见公告)

网友A(2019-04-15):
卡顿补丁在哪里下载

网友B(2021-10-26):
win10上安装EPLAN2.7一段时间就要重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