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线上的信号灯报警或传感器信号传输改无线怎么设计实施?

楼主(2018-07-19):
我们厂主要是生产食用产品,由于对于各项配料及浓度要求,信号灯报警实现还可以,但是要求把球罐传感器的信号传到主控室就比较麻烦,且生产线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比较复杂,厂里拉的线很不方便,经常干扰到生产,所以厂里面想都改成无线,不知道这个改造项目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模拟量信号是0至10V的还是4至20毫安的?总共需要传输的模拟量有多少个?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A:
还有你的传感器信号应该是模拟量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拟量信号是0至10V的还是4至20毫安的?总共需...

我这边要控制报警灯开关,另外还要把4-20mA模拟信号传到中控室,6、7路信号,距离有远有近,最远2公里左右

网友B: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

多谢多谢!比较实用,是你们自己做的方案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模拟量信号是0...

无线传输对环境的要求有点高,传输的距离一般都不是太远!你的两公里距离有点远了!中间如果没有任何遮挡的话两公里按理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USB210  回复内容:对: 帮蛋8...



1.5公里左右,不到2公里,是我们这边的1个分厂区,中间倒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遮挡

网友C:
请允许我冒昧的问一句:设备是不是有单独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是不是可以处理设备上所有传感器,开关量的信号?

如果给这个控制器提供网络可以吗?如果控制器可以联网,那么只要你主控室的网络和他在同一公司内,就可以实现任意互联了啊?

------------------

我们公司每台设备控制器甚至相机,机械手都是有单独的公司IP,自动化工程师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通过VPN 查看他们。

网友D:
个人观点:报警信号☞PLC☞全向天线(发射)☞全向天线(接受)☞交换机☞主控室

网友E:
电视广告的活动获得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这个你完全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其实挺简单!一个发射器,一个接收器需要一些线,可能投入的成本稍微有点高,但是比起来找公司做省下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



网友F:
无线抗干扰需要重点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USB210  引用 工业无线通讯 的...

好的,我加你QQ吧

网友G:
以旧换新,活动很给力!支持国产工控,大家抓紧哦

网友H:
把数字量、模拟量都变成PLC内部数据,PLC走WIFI猫,局域网,给上位机。

网友I:
走网络的比较好

网友J:
这个走无线通讯很方便,且现场干扰对于无线通讯都不会产生什么困难,之前用过一款无线通讯模块传输模拟量数据,距离大概3公里,还可以

网友K(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L(2021-10-21):
北京七星天禹电子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SMT生产线建设及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包含贴片机、插件机、流水线、装配线、非标设备、视觉检测、机器人码垛、实验室器械等一系列非标设备的设计制造。

  七星天禹拥有一支专业技术扎实、创新能力突出的研发团队,实力雄厚。公司全体人员本着“客户至上、精益求精”的质量方针,确保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断追求优良品质,用心缔造产品和服务。公司致力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生产实现自动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主要承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项目工程,专注于各行业自动化生产和改造的方案解决,公司服务行业涉及3C(手机、面板、触摸屏)LED、新能源、新技术、医疗行业、汽车行业、水处理、半导体、非标自动化等行业。减少人工成本,增加产量,专业的设计团队,匠心的生产团队,您提需求我们帮您解决困难。

1688: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4350241918.html?spm=a26286.8251493.description.2.221425b2E0SS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