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仿真软件roboguide8.1创建程序提示要授权!不是试用30天吗

楼主(2018-07-19):
FANUC仿真软件roboguide8.1创建不了程序,创建程序最后一步出现授权窗口。我是刚装的软件,不是特么可以试用30天的吗?

有知道的兄台帮个忙看下!!!

1、打开软件出现授权窗口

2、创建程序最后一步。

3、点击完成出现授权窗口,创建失败!

网友A:
用时间暂停器 才能用,建议你用8.3或者9。0的  淘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时间暂停器 才能用,建议你用8.3或者9。0的  淘宝有

时间暂停器怎么用?是把时间改成当前时间前30天还是后3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时间暂停器 才能用,建议你用8.3或者9。0的  淘宝有

刚才安装了8.3版本。还是这个样子!!!时间暂停器只能修改为当前时间后面3个月的日期!!搞不懂

网友B:
这个软件是不是很不好用啊?

网友C:
电脑之前安装过roboguide,没清理吧

网友D:
怎么看自己roboguide的版本啊

网友E:
使用时间驻留器即可

网友F:
谢谢,谢谢,学习学习,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

网友G:
这个要用时间暂停   要授权也可以  可以联系我

网友H(2018-08-24):
怎么清理之前安装的ROBOGUIDE痕迹啊?为什么重装软件,仍被限制啊?

网友I:
可以试试,特别时我等新手

网友J(2018-10-17):
怎么清理之前安装的ROBOGUIDE痕迹啊?

网友K:
也遇到相似问题  一直很苦恼

网友L:
时间站停气好像很麻烦

网友M(2019-02-16):
我的电脑就是这样 以前的安装痕迹清理不掉 重做的系统

网友N(2019-06-12):
注册表是请不干净的,如果你用的只是handingpro,建议你在bin安装目录里添加替换RG.co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