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远程监控S7-200SMART/1200/300PN实例

楼主(2018-07-19):
keyword:不用固定IP,远程监控200 SMART PLC;远程监控S7-300PN;远程监控S7-1200;云服务器

 上位机侧不需要固定IP,就可以直接远程监控PLC

大连德嘉研发出一种远程模块,就是不用固定IP方式,也能远程通讯,这种方式也是PLC侧和上位机侧是各有一个模块,其原理就是这两个远程模块通过云服务器来进行上网连接的,那么就可以彻底解决远程通讯的问题了

一、如下硬件连接图,将两个模块连接好

二、设置云.RCD远程接入设备(X1)参数,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这里只需填写云.RCD所连的路由器MAC地址,这个MAC在您的路由器标牌上一般都会印有;或直接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也会查到;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您的已经连接该路由器的电脑,先上一下网,然后在CMD提示符下键入:arp  -a,其他参数都是我们设置好的,无需改动。如果设置正确,紧靠黄色指示灯的绿色指示灯就会闪动

三、设置云.远程适配器参数,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这里只需填写云.远程适配器所连的路由器MAC地址,这个MAC在您的路由器标牌上一般都会印有;或直接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也会查到;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您的已经连接该路由器的电脑,先上一下网,然后在CMD提示符下键入:arp  -a,其他参数都是我们设置好的,无需改动

大连德嘉会根据该内部ID号给客户提供相应的“云服务器IP”和“远程连接ID”;如果设置正确,那么“云.远程适配器”紧靠黄色指示灯的绿色指示灯就会闪动

最后就可以用云.RCDIP地址192.168.1.20当做您远方的PLC地址,即可实现编程及组态软件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