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的几大故障

楼主(2018-07-19):
一、过流(OC、F011)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现象:

(1) 变频器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变频器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变频器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变频器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变频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二、过压(OU、F006、F010)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变频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另外,变频器电源缺相也会引起过压故障。

三、欠压(UV、F008)

变频器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变频器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

主要原因:

1、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

2、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

3、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四、过温(OH、F023)

主要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

2、风机堵转或者发生故障

3、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

五、PG故障(PGO、F053)

PG故障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起升是不允许做开环控制的。

主要原因:

1、PG连线接线有误或者断开

2、PG屏蔽接地不好,有信号干扰

3、PG卡故障,需要更换

另外,PG本身发生故障也会报警。但是有的变频器会单独例出故障代码,如西门子的代码F051。

六、通讯故障(BUS、F082)

通讯故障一般在调试的情况下,发生的比较多。特别是变频器与PLC之间的程序设置。

在正常的情况下,发生通讯故障的主要原因:

1、通讯卡出错;

2、通讯电缆有干扰或者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