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系列变频器故障判断

楼主(2018-07-19):
安川变频器在电气柜门上安装有手操作器,会显示各种变频器参数值及发生的故障代码,以下是一些变频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总结得出的经验。

1)OC  ——  过流

A 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B 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

C负载外部是否短路、是否过重。比如小车机构有两台电机拖动,其中一台坏了,另一台就可能出现过流;

D PG检测回路是否异常,包括PG卡及脉冲编码器;

E 变频器电流互感器是否异常;

F 主功率器件IGBT是否异常;

G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负感器和直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还出现过流,很可能是主控板或触发板出现故障。

2)OV  ——  过压

A.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置过短

B.无变流器装置的系统中,制动电阻接线处接触电阻过大

C.变频器有变流器装置的系统中,电源侧变压器容量偏小,当多台岸桥同时工作时,能量不能及时回馈到网侧(变流器报OV,电网容量较小,达不到要求)

D.制动单元的硬件跳线设置不正确,造成制动过早。

3)OS  ——  超速

A.减速箱侧制动器失灵

B.电机轴端编码器故障(如光栅盘裂纹)

C.编码器与PG卡接线松脱,PG卡与主控板接线松脱

D.编码器回路接地线松脱,引入干扰电流

4)UV  ——  欠压

当变频器的交流侧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者旁路接触器MC的触点接触不良,都会导致限流电阻R1烧坏而出现欠压故障。另外还有其它可能:

A.直流母线侧接触器不能正常工作  a)线圈无电压(接触器不吸合)  b)接触器反馈触点不良(接触器吸合后又脱开)

B.控制电源电压低(接入变频器的控制电源)

C.控制电源的外部控制,接触器吸合过早(要先送主电源,后送控制电源,设定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要合适,否则,报故障)

5)PGO  ——  速度检测开路

A.编码器至PG卡之间的连接线松动。

B.制动器未能按时打开。

6)OL  ——  过流

A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50%且持续60s,就报OL1故障,说明电机过载;

B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80%且持续10s,就报OL2故障,说明变频器过载;

C电流超过额定电流200%且持续5s,就报OL3故障,说明系统过载,也就是钢结构力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