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中报表格式突然错乱

楼主(2018-07-19):
组态王软件在运行中,从上月14日开始 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 格式排版错乱(只有时报表正常),报表格式里面的项目名称等文字都没了,但是14日之前的报表又是正常的,请教各位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数据库设置吧,没有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设置吧,没有试验过。

如果数据库设置有问题,报表不是应该一开始就会出现问题么,现场两台工控机突然其中一台报表出现格式排版错乱,还有一台正常的,

网友B:
看看脚本和信息窗口,程序这东西不会轻易紊乱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软件有BUG。既然有两台机器,其中一个有问题,如果程序在报表这块差不多你就仔细看看脚本哪里有什么问题,或者触发时的属性哪里有不同,好运

网友C:
组态王点数有没有超过?还有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有安装对应小插件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你是用破解版的,出现这个问题也是难免的,毕竟免费的东西有这样的问题也难免,你可以试一下多安装一些字体库,或许是系统没有对应的字体,所以就乱码。

网友D(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E(2018-11-22):
新手一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