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这是怎么编辑出来的

楼主(2018-07-19):
请教这是怎么编辑出来的

网友A(2018-12-11):
这是三菱FX5U和IQ-R系列专用的ST语言,只有在works3 软件里才能输入。

ST语言是在规定逻辑记述方式的国际标准IEC61131-3中定义的语言。ST语言是具有与C语言等相似的语法结构的文本形式的程序语言。适用于对梯形图语言难以表现的复杂处理进行编程的情况。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是非常简单的,如果需要资料可以加我QQ:1448820716.

网友A:
这是三菱FX5U和IQ-R系列专用的ST语言,只有在works3 软件里才能输入。

ST语言是在规定逻辑记述方式的国际标准IEC61131-3中定义的语言。ST语言是具有与C语言等相似的语法结构的文本形式的程序语言。适用于对梯形图语言难以表现的复杂处理进行编程的情况。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是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