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样条插值不正常停止运行

楼主(2018-07-20):
大家好,有一个galil控制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用galil控制松下的伺服驱动器,用的是样条插值,位置(步进)控制方式,程序如下,问题是程序的循环只能够运行三次,第四次不正常停止,错误提示是第四次循环的CD 8有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请有相关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CAM2

BR -1

SH A

WT 500

DP 0

MT -2

I=10

TM 500

CM A

DT 1

#LOOP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1

CD  3

CD  11

CD  19

CD  26

CD  30

CD  34

CD  36

CD  38

CD  37

CD  27

CD  11

CD  -4

CD  -16

CD  -25

CD  -5

CD  5

CD  -2

CD  -3

CD  2

CD  -2

CD  2

CD  -1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1

CD  2

CD  2

CD  4

CD  4

CD  5

CD  5

CD  7

CD  7

CD  7

CD  8

CD  9

CD  9

CD  10

CD  10

CD  11

CD  11

CD  12

CD  11

CD  12

CD  13

CD  13

CD  13

CD  13

CD  13

CD  14

CD  14

CD  13

CD  14

CD  14

CD  13

CD  11

CD  7

CD  4

CD  1

CD  -2

CD  -4

CD  -6

CD  -7

CD  -9

CD  -6

CD  6

CD  5

CD  4

CD  1

CD  -1

CD  -2

CD  -4

CD  -5

CD  -3

CD  3

CD  3

CD  2

CD  1

CD  -1

CD  -1

CD  -3

CD  -2

CD  -1

CD  1

CD  1

CD  1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CD  0

I=I-1

JP #LOOP,I>0

CD 0=0;

#WAIT;JP #WAIT,_CM<>511

MO A

EN

网友A:
程序编译怎么样,提示有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编译怎么样,提示有错误吗

能够运行三个循环,第四个循环运行到CD 8的时候中断,不再输出指令。

网友B:
您数数这程序中一共有多少行CD,循环到第四遍的时候,执行了多少次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数数这程序中一共有多少行CD,循环到第四遍的时候,执...

每次150个CD,第四次执行了73个,共执行了523个CD,然后终止了,这个难道跟511个空间有关系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您数数这程序中一共有多少行C...

你看,这就找到问题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解决了,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