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数据库数据写入寄存器?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7-20):
做项目,遇到棘手问题无法绕过:怎么把05数据库里的表数据写入寄存器里去?可以用串口写给寄存器吗?怎么写??求大神指教,简述其中步骤也可以。急!!!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吧,SQL的数据要写到PLC的寄存器里是吗?那要通过组态软件或者用其它上位机软件通过数据访问控件,用编程语句操作。至于物理连接是用串口还是用网口都要看具体配置

楼主:
对: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吧,SQL的数据要写到PLC的寄... 内容的回复!

物理链接是打算用RS232转RS485,接入PLC的寄存器里的。但是在编程的时候该怎么写串口的程序,您知道吗?我有朋友可以把数据库的数据读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写串口的。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对: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吧,SQL的数据要写到PLC的寄... 内容的回复!

对: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吧,SQL的数据要写到PLC的寄... 内容的回复!

您可以说的具体些吗?

1.数据库访问控件是自己写程序还是市场上有现成的软件?

2.然后怎么用程序(比如JAVA)写串口发送数据到plc的寄存器呢?

网友A:
你要对通信协议不懂得话 用组态软件开发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对通信协议不懂得话 用组态软件开发方便些。

哦组态软件开发就更不懂了。唯一学的c语言稀烂。那组态软件里是不是只要设置些IP,名称,配置之类就可以了?

网友B:
以旧换新,活动很给力!支持国产工控,大家抓紧哦

网友C: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是一个集成环境,用于访问、配置、管理和开发 SQL Server 的所有组件。先建立一个表,共享你要访问的数据,上位机(比如工控机)组态软件来读取这些数据然后给你PLC,物理链接任意定义,核心是需要组态软件做桥梁。可以进一步沟通,1260887872 QQ

网友C:
再或者你MCGS屏用的很熟,也可以用嵌入版组态软件来搞,直接用PLC来搞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D:
OPC协议好用一些,设置有专门的数据库接口。

网友E(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F(2019-11-25):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