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挖钻机液压泵维修中液压油缸的正确安装维护和保养

楼主(2018-07-20):
  一、液压油缸的安装注意事项

  1.液压缸及周围环境应清洁。油箱要保证密封,防止污染。管路和油箱应清理,防止有脱落的氧化铁皮及其他杂物。清洁要用无绒布或专用纸。不能试用麻线和黏合剂作密封材料。液压油按设计要求,注意油温和油压的变化。空载时,拧开排气螺栓进行排气。

  2.配管链接不得有松弛现象。

  3.旋挖钻机液压缸的基座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否则加压时缸筒成弓形向上翘,使活塞杆弯曲。

  4.在将液压缸安装到系统之前,应将液压缸标牌上的参数与订货时的参数进行比较。

  5.对于脚座固定式的移动缸的中心轴线应与负载作用力的中线同心,以避免引起侧向力,侧向力容易使密封件磨损及活塞损坏。对移动物体的液压缸安装时使缸与移动物体在导轨面上的运动方向保持平行,其平行度一般 不大于0.05mm/m。

  6.安装液压缸体的密封压盖螺钉,其拧紧程度以保证活塞在全行程上移动灵活,无阻滞和轻重不均匀的现象为宜。螺钉拧得过紧,会增加阻力,加速磨损;过松会引起漏油。

  7.有排气阀或排气罗塞的液压缸,必须将排气阀或排气罗塞安装在最高点,以便排除空气。

  8.缸的轴向两端不能固定死,且一端必须保持浮动以防止热膨胀的影响。由于缸内受液压力和热膨胀等因素的作用,有轴向伸缩。若缸两端固定死,将导致缸各部分变形。

  9.导向套与活塞杆间隙要符合要求。

  10.注意缸与导轨的平行度和直线度,其偏差应在0.1毫米/全长之内。如果液压缸上母线全长超差,应修刮液压缸的支架底面或修刮机床的接触面来达到要求;如果侧母线超差、可松开液压缸和固定螺钉,拔掉定位锁,校正其侧母线的精度。

  11.拆装液压缸时,严防损伤活塞杆顶端的螺纹、缸口螺纹和活塞杆表面。严禁用锤打缸筒和活塞表面,如缸孔和活塞表面有损失,不允许用砂纸打磨,要用细油石精心研 ,液压缸及周围环境应清洁。油箱要保证密封,防止污染。管路和油箱应清理,防止有脱落的氧化铁皮及其他杂物。清洁要用无绒布或专用纸。不能试用麻线和黏合剂作密封材料。液压油按设计要求,注意油温和油压的变化。空载时,拧开排气螺栓进行排气。

  二、正确的维护和保养

  第一、油缸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更换液压油,清洗系统滤网,保证清洁度,延长使用寿命。

  第二、旋挖钻机油缸在每次使用时,要进行全伸全缩的试运转5个行程然后再带载运行。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做可以排尽系统中的空气,预热各系统,能够有效地避免系统中存在空气或水,在油缸缸体造成气体爆炸(或焦烧)现象,这样会损害密封件,造成油缸内泄等故障。

  第三、控制好系统温度,油温过高会减少密封件的使用寿命,长期油温高使密封件发生永久变形,甚至完全失效。

  第四、防护好活塞杆外表面,防止磕碰和划伤对密封件的损伤,经常清理油缸动密封防尘圈部位和裸露的活塞杆上的泥沙,防止粘在活塞杆表面上的不易清理的污物进入油缸内部损伤活塞、缸筒或密封件。

  第五、经常检查各螺纹、螺栓等连接部位,发现松动立即紧固好。

  第六、经常润滑联接部位,防止无油状态下锈蚀或非正常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