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的以太网状态监控

楼主(2018-07-20):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我们用倍福的PLC组Modbus TCP以太网,如果出现网络中断或者个别模块故障通讯不上,如何监控并在上位软件中输出报警信息!谢谢!

网友A:
不错啊啊啊啊啊

网友B(2019-06-04):
引用 网友C:
下来看看,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D(2020-05-31):
谢谢楼主分享 共同进步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2021-03-25):
如果简单的上位机是否可以通过ping来判断是否连接正常,能ping通就认为plc没问题,如果ping不通提示连接失败之类的。但是监测个别模块的话我也没什么好的想法……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G(2021-08-13):
调用该功能,应该会有状态字提供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