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系列人机数据显示异常

楼主(2018-07-20):
有大神看到的指点一下,台达人机DOP-B07E411连接TCP/IP(6digits)类型控制器,历史数据缓存区内正常保存数据,而页面却是显示一部分,同时显示通讯错误7  地址错误,数值显示元件设置看起来也没啥问题。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地址对应错误问题或地址超范围,你可以一个地址一个地址的试着用!

网友B:
你的触摸屏通信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