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屏幕出现气泡玻璃盖板破裂怎么办?

楼主(2018-07-21):
云上触摸屏厂家

当触摸屏出现触摸屏表面刮花可好像贴膜有空气产生了气泡,这种现象都是玻璃表面的防眩光/抗反射镀膜因被汗液或者被清洗液涂花造成的全贴合屏幕想要修复也只能更换整块屏幕,外屏的玻璃盖板碎裂,在不割手的前提下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屏幕内出现花屏好的大面积的五彩斑斓的色彩,那就是LCD出现漏液,需要更换整个LCD和保护玻璃组。

其实工业触摸屏的屏幕要换的话,建议就换好一点的寿命长一点的最好是去找生产厂家,首先工业触摸屏是比较常用的而且它的内存设置得比较大,在生产线上使用工业触控屏的化一般都是要提前检测设备在进行使用,工控的玻璃表面贴一层透明特殊的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金属上时,触点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使得与之间相连震荡器频率不断的发生变化,通过测量频率变化可以确定触摸位置所获得的信息。

当触摸屏幕始终黑屏但其他应还可以保持正常运行状态的话,可以检测屏幕和主板之间的排线是否松动,如果哦屏幕还是出现白线,通常是排线中部分针脚出现问题,这类情况只需要插排线或者更换排线接头就即可解决。

云上触摸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