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画五角星,懂得进来

楼主(2018-07-21):
帮忙看看FX5U五角星程序,表格定位那里不能走了,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表格定位控制还不是很懂

有表格定位控制的教程看看更好

网友A:
表格定位控制应该是需要算好坐标点位,然后执行相应指令就行的,楼主所说的所谓的表格定位控制是新的功能吗?

网友B:
主要是你要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XY走的距离和速度,再填入表格,计算正确,就可以顺利走出你需要的曲线。

网友C(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D(2019-05-03):
向各位大神学习一下,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