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驱动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8-07-21):
大家好。我用galil控制伺服电动机,速度控制模式时,驱动器都有一个增益为150r/min/v,但是在galil编程时,只是输入速度位移指令,单位为counts/s,我想问的是galil为什么没有设置一个输出电压与速度指令对应的增益(v/r/min)呢,换句话说,galil是如何确定1400r/min的速度输出多大的电压的呢?还有,在脉冲反馈中,galil没有编码器线数设置指令,它是如何确定100个脉冲代表多少度的呢?谢谢。

网友A:
在脉冲反馈中,galil没有编码器线数设置指令,它是如何确定100个脉冲代表多少度的呢?

galil所有的位置指令基本都是基于反馈分辨率,根本没有度、转或者毫米之类的概念,所以也就不需要确认反馈与度之间的关系。只有体内指令涉及到了“度”,也在有在这个指令上定义了度和脉冲的关系。

galil是如何确定1400r/min的速度输出多大的电压的呢?

首先galil没有转的位置概念,自然也就没有转/分这样速度感念,对于速度,单位就是脉冲/秒,或者是反馈分辨率/秒。确定电压与速度的关系参数,本身也是有的。在这个版块,我也不好说太细,您仔细看指令手册吧。

楼主:
刘老师您好,您的意思我明白了部分,设置PR500counts,galil确定是否到达500counts是看编码器是否返回了500counts。设置转速SP500counts/s,输出电压的大小与SP的对应指令没有找到,到底是哪一个呢,设置这个参数的时候,应该与驱动器的增益值对应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脉冲反馈中,galil没有编码器线数设置指令,它是如...

刘工您好,增益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您的帮助。现在我根据galil提供的那个PID调试方法调试PID和FV、FA。上面说第一步增大KD和FV直至实际速度与设定速度基本重合,可是我调试到FV37,KD500得到的结果如图,实际速度与设定速度轮廓相似但是有个延时,继续增大KD会出现较大震动。我通过增加KP到15,FA到100曲线都没有太大改善,请问延时是怎么出现的呢,通过什么参数可FV37KD500.png以调节这个?

网友A:
您没有看到,FV就是您要找的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没有看到,FV就是您要找的参数么?

刘工,我增大FV和KD,后面出现严重超调这个延时都不能消掉,我想这是不是这个曲线已经超过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响应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没有看到,FV就是您要找的...

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响应极限,显然你又发现了问题。

驱动器的相应极限与硬件(机械负载、电机、驱动器规格)有关,也与软件(驱动器内增益设置参数)有关。它可以被减小,但不可能被消除。当然,实践角度而言,任何小到没有影响的东西都可以认为不存在。但是驱动器的滞后一般来说,是 小不可以接受就行了。或者是工艺要求可以接受,或者是受硬件限制不得不接受。

网友B(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C(2018-11-25):
学习了,初入行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多逛逛论坛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D(2019-04-14):
受益匪浅,最近也打算学习galil控制电机

网友E(2022-06-09):
正在进行PID的调节,想问一下上图是检测那几个参数和调节代码是什么样的,要是有整理好的PID调节手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F(2022-08-10):
引用 网友A:
在脉冲反馈中,galil没有编码器线数设置指令,它是如何确定100个脉冲代表多少度的呢?galil所有的位置指令基本都是基于反馈分辨率,根本没有度、转或者毫米之类的概念,所以也就不需要确认反馈与度之间...



刘工,您好!我现在使用DMC4050,我的目的是:不接任何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它发出来的脉冲信号。但是现在我只要发BG命令,它就报motor off,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