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为啥同样是GXworks2的程序,界面相差这么大

楼主(2018-07-21):
为啥这两个界面相差这么多?编程的界面不一样,左侧工程栏第3张图为什么没有FB/FUN栏,结构体栏和全局标签栏?

网友A:
这个软件有2种编程模式,一种是结构化编程,一种是普通编程。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表述不一定标准。建议你熟悉一下结构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有2种编程模式,一种是结构化编程,一种是普通编...

麻烦问一下,这两种模式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A:
应该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可以选择简易工程或结构化工程。建好之后不能再切换了吧?具体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可以选择简易工程或结构化工程。...

已经成功搞定,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B:
一种结构体,一种简单编程。最近学结构体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