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编程为什么会出现错误

楼主(2018-07-22):
用TIA编写1200程序,大概5个FC,20个FB,70个DB块,然后现在写了一段SCL 程序,输入的是DB块的数据,下载到PLCSIM里面仿真一开始挺正常的,只不过扫描周期平时是3MS,最大不知道为什么是120MS,、

在线监控修改DB块的数值时先显示问号,然后ERROR灯就闪烁,显示FB中的区域长度错误,扫描周期也不正常了,

详细信息就是,地址错误,该访问地址所寻址的值超出或未完全包含在所允许的操作数范围,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FB块的IO的数据类型与输入的数据类型冲突了呢?

网友A:
一般原因是数据访问超界,例如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这种在间接寻址时常常发生的错误,数据越界后,系统试图调用编程错误的OB,而不存在这个OB,那么进入停机。

数据类型错误的话,那么在编程中就已经被检查出来了,轮不到下载到PLC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因是数据访问超界,例如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这种在...

类型或者语法错误,在下载入PLC的时候就会检测出来的,不会让你下载滴!

网友C:
博途V14SP1授权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因是数据访问超界,例如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这种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博途V14SP1授权文件

网友E:
去官网学习一个月,你的收获会很大。

网友F(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G(2018-12-07):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