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驱动MR-SO103P说明书

楼主(2018-07-22):
现在单位上有一台日本老机器复机,其中有三菱伺服驱动指示灯OV亮,对应的PLC程序也是故障,型号为MELSERVO-SO MR-SO 103P,因型号太老想找替换的产品,但无说明书及接线图无法查找,请求各位大侠能否有说明书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好像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

是三菱伺服驱动,是很老的型号。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看看他的派生产品下一代,好多参数都是通用的,特别是后面的产品,好多参数都是保留上一代产品,增加和优化一些功能。具体可以咨询三菱伺服技术,他们会推荐你使用何种替代产品,还会提供你具体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看看他的派生产品下一代,好多参数都是通用的...

咨询过三菱公司,因产品太老也无法提供服务,类似的新一代产品没找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看看他的派...

并且此产品无操作面板和按键,只有几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