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人必知的电气设备检修规则

楼主(2018-07-22):
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在所难免,掌握一定的检修原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检修效率,同时也能培养良好的检修习惯,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

    1.先断电后检修

    检修时,必须先自己断电,挂上警示标牌并通知周围的同事,然后才能开始检修。要知道多数的事故都因为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断电送电必须自己完成。

    2.先动口眼再动手

    对于有故障的电气设备,不应急于动手,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对于生疏的设备,还应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四周其他器件的关系,一定要先看图纸,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3.先外部后内部

    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以及指示灯;内部是指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刷电路板、元器件及各种连接导线。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按钮、旋钮、插口等调试检查,压缩故障范围。首先排除电气设备外部部件所引起的故障.再检修设备内部的故障,尽量避免不必要拆卸。

    4.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5.先静态后动态

    在设备未通电时,判定电气设备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熔芯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通电试验,听其声、测参数、判定故障,最后进行维修。如在电动机缺相时,若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着判别时,就应该听其声,单独测每相对地电压,方可判定哪一相缺损。

    6.先清洁后维修

    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就会排除。

    7.先电源后设备

    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电气故障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先检修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8.先普遍后特殊

    因装配质量或其他元件因素而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电气设备多为软故障,要靠经验和仪表来测量和维修。

    9.先外围后内部

    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10.先直流后交流

    检修时,必须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再检查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

    11.先简单后复杂

    此技巧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检修故障时,要先用最简单易行、检修人员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去处理然后再用复杂、精确的或是自己不熟悉的方法。二是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简言之:先易后难。

    12.先故障后调试

    对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电气设备,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调试,调试必须在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进行。

    事物往往是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电气设备的同一种故障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象,而同一种表象又可能是不同的故障,对于多种故障同时存在的情况则更加复杂。设备检修时,要有的放矢,机动灵活,次序并非一成不变。任何一台有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完后,不能以为万事大吉了。敬业的电工应把故障现象、原因、检修经过、技巧、心得等记录在专用笔记本上。同时学习掌握各种新型电气设备的机电理论知识,熟悉其工作原理,将自己的经验、技巧、心得上升为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具体故障具体分析,才能提高排除故障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检修电气设备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