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检修时的电工安全操作要点

楼主(2018-07-22):
一   每个电工除严格遵守本工种安全操作规程外,还需理论联系实际,在检修工作操作时要胆大心细、遇突发事件、沉着果断、思路敏捷、谨慎处理,方能在从事电气检修的工作中受益非浅。

二   在一般的检修电气工作中,应有只少两人以上,以高级工为主负责监护,低级工为辅负责操作,配合工作,在需要反复拉闸断电检修时,每次都要相互通知到位,确保不发生误会。

三   在检修设备配电柜时,换新元件时,要有带磁罗旋起子吸住螺丝钉,再拧紧,切记不要弄掉。因为有些配电盘,电源进线端在底部裸露,极易造成短路事故。

四   由于工厂面积大线路复杂,在检修时对来路不明电线时不要轻易动手处理,原则上,先按有电对待,不能随意乱接、乱拆,要弄清来龙去脉再作处理,否则出大事故。

五  在检修设备时,需要换件时,要对新元件进行各项检查,看是否存在假冒或装配不到位,机构不灵活等,避免造成新的故障而将检修工作引入误区。

 六  要检修情况不明的厂区线路时,而且线路上已被拉闸断电的,不要盲目合闸操作和检修处理等事益。要调查清楚(原则上是谁拉的闸、谁负责合闸)确保在合闸时不会造成人身事故情况下方可合闸,再处理其它故障问题。

七  在工厂内巡视时,如遇突发性特殊事故发生时不要慌乱,要沉着3秒钟理清理思路、果断对待,必免误操作。如当某设备的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要切断电源,先对电缆放电再用绝缘摇表反复检查测量。判断故障属性,切记不要用接入保险丝办法试验和反复拉合隔离开关,这时极易造成三相弧光短路,从而防止了人机事故。

八 当检修电气设备需要更换新的空气开关时,要反复验电确认空气开关已切断三相电源是否属实,机构的触点是否有假动作现象(即开关的扳把在断的位置,而内部主触点一相或两相没有动作,还在接通的位置)。检修经验证明有些伪劣产品经常发生这类情况,这样在检修别的故障时极易出现人身事故。

 九 工厂各车间电源线路也较为复杂,控制柜的各控制开关较多时,在检修各个分支路上的设备时,需拉前级控制电源的各类开关时,当拉断某开关时,要对些处理分支电路反复验电,确认后开始工作,不要凭感观意识认为以切断电源,而进行检修操作,这时存在拉错闸的盖率相当高,易造成人身事故。

十 多人同时在一条或多条支路上检修操作时,停送电操作要有专项负责人,面授通知到变电室,不得途中换人通知或电话通知,必免出错。检修人员,送电合闸时必须由专项负责人点齐人数,在全部人员全撤离现场后,方可送电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十一 工厂检修工作中,临时接电焊机时次数很多,千万切记,不要将大功率电焊机接在小容量的各类开关上,要按焊机的功率和电流要求接在电源线截面积附合电流要求的线路上,否则将造成电线过热冒烟,甚至发生火灾或造成开关合闸时发生弧光短路、烧坏操作人的手脸等部位。

十二 检修保养电力变压器时,除常规安全规程操作外,断开一次高压侧,要接好保护接地线,二次低压侧也要拉闸、断开输出端的线路,防止反馈电现象发生,确保人员安全。

十三 在工厂内电工需墙壁高空作业时,除正常停电事项外,扎安全带时要对所固定的物体,先验证其附着力牢不牢,才能必免不安全因素存在。

十四 检修电流表、电流互感器时除注意电流互感器线圈不许开路外,有些电容柜是单片机自动控制的补偿装置,其信号是在该电容柜前级总负荷取样进行控制的。所以检修时,特别注意逻辑顺序,要停前级总电源才能必免检修互感器开路时出现高压,检修电缆、电容时要做放电,逐个进行不能漏掉,确保人机安全。

十五 检修时对工作现场距离电源控制柜较远的除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警示牌外,在操作地点要将三相电源线短路接地进行保护或派责任心强的专人看护闸,已确保人机安全。

十六 在车间巡视的电工,如遇突发性大型短路故障时,要不惧情面应拒绝那些非专业领导的越权乱指挥,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十七 在检修长期停用的设备一定要对主回路上的总开关和各接线电缆及各主轴电机进行绝缘测试应合格;对长期停用的设备控制柜进行除尘和烘干处理后方可送电试车以杜绝事故发生。

十八 在检修弱电控制各类设备时,电烙铁外壳要可靠接地,测试仪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等测量时外壳都要可靠接地。如检修设备装置是开关电源控制的,要切记采用隔离变压器,这样防止漏电或者静电击穿IC集成芯片等电子元件。

十九 电工应在工具上采用下列措施办法:将各类罗丝起子和测电笔金属杆上套粗细合适绝缘塑料套,将万用表的表笔磨成尖,同时套上绝缘细管。检修测试时预防出现工具掉在电源裸露端子上,而发生电源短路。

电工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检修操作时切记马虎了事,草率是事故的隐患,操作规程是安全的基础,经验是杜绝事故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