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与老手搭电路板有什么区别?一比吓一跳

楼主(2018-07-22):
万能板的焊接方法

对于元器件在万能板上的布局,大多数人习惯“顺藤摸瓜”,就是以芯片等关键器件为中心,其他元器件见缝插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边焊接边规划,无序中体现着有序,效率较高。但由于初学者缺乏经验,所以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初学者可以先在纸上做好初步的布局,然后用铅笔画到洞洞板正面(元件面),继而也可以将走线也规划出来,方便自己焊接。

对于万能板的焊接方法,一般是利用前面提到的细导线进行飞线连接,飞线连接没有太大的技巧,但尽量做到水平和竖直走线,整洁清晰如下图。

常用的飞线连接法

网上还流行一种方法叫锡接走线法,如下图所示,工艺不错,性能也稳定,但比较浪费锡。纯粹的锡接走线难度较高,受到锡丝、个人焊接工艺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先拉一根细铜丝,再随着细铜丝进行拖焊,则简单许多。洞洞板的焊接方法是很灵活的,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即可。

锡接走线法

万能板的焊接技巧

很多初学者焊的板子很不稳定,容易短路或断路。除了布局不够合理和焊工不良等因素外,缺乏技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掌握一些技巧可以使电路反映到实物硬件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减少飞线的数量,让电路更加稳定。下面就笔者的经验谈谈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1、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

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某些洞洞板布置有贯穿整块板子的铜箔,应将其用作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无此类铜箔,你也需要对电源线、地线的布局有个初步的规划。

2、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

洞洞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材料。

3、善于设置跳线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多设置跳线不仅可以简化连线,而且要美观得多,如下图。

4、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

图a是矩阵键盘电路,图b是笔者焊接的矩阵键盘。这是一个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图b中的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读者可以对照图c好好体会一下。

5、善于利用排针

笔者喜欢使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比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这一点借鉴了电脑的板卡连接方法。

6、在需要的时候隔断铜箔

在使用连孔板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必要时可用小刀割断某处铜箔,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更多的元器件。

7、充分利用双面板

双面板比较昂贵,既然选择它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双面板的每一个焊盘都可以当作过孔,灵活实现正反面电气连接。

8、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

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

下面讲讲万能板搭建电路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一、准备工作

1、原理图绘制与仿真

要点:

(1)电路分块,为布局和焊接提供大致的电路功能划分 (2)关键点的参数【每个电路块的输入、输出,特殊点等】为电路调试提供参理论考值

2、准备元器件

要点:

(1)核对元件值与标号,不要遗漏

(2)元器件、耗材等准备齐全再动手,切忌临时东拉西扯

(3)尽可能焊接前将元件测试一遍

3、准备工具

电烙铁必须要选好,建议用恒温焊台

4、安装铜柱

四角安装铜柱(或螺丝)能有效防止焊接面意外短路

二、预布局

1、安排重要元件、接口器件布局要合理、方便操作、紧凑、便于连线与焊接

2、考虑信号流向信号在电路板上应尽可能顺序流动,避免交叉

3、记录布局,拆除元件

用铅笔记录关键元件位置、大致布局及信号流向

三、搭建电源部分

1、搭建电源部分

先焊接和调试电源电路,是保证整体正常的第一步

良好的布局才能让走线十分轻松、容易

电源部分必须先调试和测试通过,才能进行后续电路搭建

2、搭建信号处理部分

一般先从信号流的源头部分开始搭建,按照顺序边搭边测搭完一个电路模块后要立刻进行测试,与仿真或理论值对比 一定要分模块搭建,测试同时进行,切忌一口气全部焊完 本模块测试完全正确后,再进行相邻模块的搭建和测试工作按照类似方法,依次搭建其余电路模块(同时进行测试)

3、完成焊接

检查焊点、对不良焊点修正、润色,整理混乱导线,收尾

4、整体电路测试

功能、指标(如精度等)测试,验证与总体设计目标相符

四、资料整理

1、绘制正式电路图

(1)是否有改动?若有改动,要反映到最终电路图上。

(2)标出关键测试点。

2、测试报告

(1)整理原始测试数据,制成表格

(2)得出误差、精度等指标,与理论值对比

(3)指标和功能是否达到了预期设计要求?

五、合格电路搭建作品欣赏

优秀作品 = 完整性、独立性、美观性、可测性

更多学习交流可以加Q3472880374

网友A:
图片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