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运行中怎样改变频率

楼主(2018-07-23):
我想用台达PLC让台达B2伺服用2个不同的速度走一个行程。电机一个行程转2圈,第1圈频率10KHZ,第2圈频率20KHZ,电机过程中不能停下来,只改变运行频率。台达PLC有这种指令吗,或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A:
有的,改变伺服电机的输入,采用多段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改变伺服电机的输入,采用多段速控制

具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有的,改变伺服电机的输入,采用多...

看看说明书,伺服电机的

网友B:
应该可以,感觉不是用哪个指令,要写改变速度的程序。

网友C:
去官网学习一个月,你的收获会很大。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伺服电机有没有编码器,可以判断编码器的位置来知道转到 第几圈,然后再改变输入频率

网友E:
将脉冲数值和速度(频率)数值写入2个不同的寄存器,脉冲指令采用读取寄存器数值的方式,将数值传送到伺服驱动就可以。你可以先写入第1圈的脉冲数和速度,设置停一秒,也可以不停,再写入第2圈的脉冲数和速度。至于采用哪条指令,你认真看一下台达的脉冲输出指令。所有品牌的PLC都要类似的指令。

网友F:
我最近在用松下PLC做运动控制,松下PLC有加减速的功能指令,实现你的要求非常简单,直接按照向导做就可以。另外PLC中也可以利用各个寄存器,在完成一个脉冲数后再写入另外一个脉冲数和频率就可实现你的要求。楼主不要灰心,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的,可以通过台达编程软件里面的"向导"

“程序范例产生器”-“定位控制”

通过向导做出两条不同频率的相对位移,第一个相对位移完成是下一个位移的启动命令,思路就是这样,下面给出一条向导做出来的曲线位移指令

网友G:
你把电机需要走两圈,每一圈分别一条相对位移指令,通过向导做出每一天曲线启动条件,把两条曲线合并起来就可以实现你这要求。

网友H:
高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试试程序向导

网友I(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