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系统重装

楼主(2018-07-23):
求助各位大神,库卡机器人怎么重新刷系统,没有还原U盘的那种!

网友A(2019-07-04):
刷积分进行中

网友B:
好像不用U盘就得拆控制柜里硬盘,还有特殊读硬盘的线,挺费劲的,C2的时候看老外这么搞的,后来我们自己用都是直接U盘一键!

网友C(2023-08-04):
硬盘镜像做起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