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漏电保护器吗(二)

楼主(2018-07-23):
6、什么是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保护?

答: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有电流通过人体时,就叫人体触电。按照人体触电的原因可分为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

      直接触电,是指人体直接触及带电体(如触及相线),导致的触电。

      间接触电,是指人体触及正常情况下不带电,故障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导体(如触及漏电设备的外壳),导致的触电。根据触电的原因不同,对触电所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也分为:直接接触保护相间接接触保护。

      直接接触保护一般可采用绝缘、防护罩、围栏、安全距离等措施;间接接触保护一般可采用保护接地(接零)、保护切断、漏电保护器等措施。

7、人体触电时的危险是什么?

答:人体触电时,通入人体的电流越大相电流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其危险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感知-摆脱-室颤。

①感知阶段。由于通入电流很小,人体能有感觉(一般大于0.5mA),此时对人不构成危害;

②摆脱阶段。指手握电极触电时,人能摆脱的最大电流值(一般大于10mA),此电流虽有一定危险,但可以自己摆脱,所以基本也构不成致命的危险。当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触电者将因肌肉收缩,发生痉挛导致抓紧带电体,不能自己摆脱。

③室颤阶段。随电流加大和触电时间延长(一般大于50mA和ls),将导致发生心室颤动,如果不立即断开电源,将会导致死亡。由此可以看出,心室颤动是人体触电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对人的保护,常用不引起心室颤动,作为确定电击保护特性的依据。

8、 “30mA.s”的安全性是什么?

答:通过大量的动物试验和研究表明,引起心室颤动不仅与通过人体的电流(I)有关,而且与电流在人体中持续的时间(t)有关,即由通过人体的安全电量Q=I×t来确定,一般为50mA.s。就是说当电流不大于50mA,电流持续时间在ls以内时,一般不会发生心室颤动。但是,如果按照50mA.s控制,当通电时间很短而通人电流较大时(例如500mA×0.1s),仍然会有引发心室颤动的危险。虽然低于50mA.s不会发生触电致死的后果,但也会导致触电者失去知觉或发生二次伤害事故。实践证明,用30 mA.s作为电击保护装置的动作特性,无论从使用的安全性还是制造方面来说都比较合适,与50 mA.s相比较有1.67倍的安全率(K=50/30=1.67)。从“30mA.s”这个安全限值可以看出,即使电流达到100mA,只要漏电保护器在0.3s之内动作并切断电源,人体尚不会引起致命的危险。故30mA.s这个限值也成为漏电保护器产品的选用依据。

9、哪些用电设备需安装漏电保护器?

答:《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设置漏电保护装置。”以上规定讲了三个方面:

 ①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都要装设漏电保护器。因为建筑施工露天作业、潮湿环境、人员多变,再加上设备管理环节薄弱,所以用电危险性大,要求所有用电设备包括动力及照明设备、移动式和固定式设备等。当然不包括使用安全电压供电和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设备。

②原有按规定进行的保护接零(接地)措施仍按要求不变,这是安全用电的最基本的技术措施不能拆除。

③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用电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这样做的目的,对用电设备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对其负荷线路进行保护,防止由于线路绝缘损坏造成的触电事故。

10、为什么进行了保护接零(接地)后,还要加装漏电保护器?

答:无论保护接零还是接地措施,其保护范围都是伺限的。例如“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网的零线连接,并在电源侧加装熔断器。当用电设备发生碰壳故障(某相与外壳碰触)时,则形成该相对零线的单相短路,由于短路电流很大,迅速将保险熔断,断开电源进行保护。其工作原理是把“碰壳故障”改变为“单相短路故障”,从而获取大的短路电流切断保险。

      然而,工地的电气碰壳故障并不频繁,经常发生的是漏电故障,如设备受潮、负荷过大、线路过长、绝缘老化等造成的漏电,这些漏电电流值较小,不能迅速切断保险,因此,故障不会自动消除而长时间存在。

      但这种漏电电流对人身安全已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还需要加装灵敏度更高的漏电保护器进行补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