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式PLC的基本结构

楼主(2018-07-23):
S7-300/S7-400属于模块式PLC,主要由机架、电源模块、CPU模块、信号模块、功能模块、接口模块、通信处理器、和编程设备组成,各种模块安装在机架上。通过CPU模块或通信模块上的通信接口,PLC被连接到通信网络上,可以与计算机、其它PLC或其它设备通信。
一、存储器的分布
    S7-300的CPU存储器分为四个区域:装载存储器区、工作存储器区(RAM)、系统存储器区和保持存储器区。S7-400的CPU存储器可以分为三个区域:装载存储器区、工作存储器区(RAM)、系统存储器区。
二、装载存储器
    装载存储器是一个可编程模块,它可以是内部集成的RAM或是微型存储器卡(MMC)。在S7-400中,存储器卡(RAM 或 Flash EPROM) 可以扩展集成的装载存储器。因为集成的装载存储器容量有限,要求有一个存储器卡。装载存储器的作用是保存程序指令块和数据块以及系统数据(组态、连接和模块参数等),也可以将项目的整个组态数据(包括符号和注释)保存在MMC中。
四、系统存储区(RAM)
系统存储区集成在CPU中,不能扩展。它又包括下面的存储器区域:
• 过程映象输入和输出表  (PII, PIQ) • 位存储器     (M) • 定时器     (T) • 计数器     (C) • 局部堆栈     (L).
五、I/O的过程映像输入输出表:
    在PLC的存储器中,设置了一片区域用来存放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状态,他们分别称为输入过程映像区和输出过程映像区。PLC梯形图中的其它编程元件也有对应的映像存储区。在循环处理过程中,CPU并不直接访问I/O模块中的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而是访问CPU内部的过程映像区。在写输出模块阶段,CPU将输出过程映像区的状态传送到输出模块。
    在读输入模块阶段,PLC把所有外部输入电路的接通/断开状态读入输入过程映像区。某一编程元件对应的过程映像位为1状态时,称该编程元件为ON,过程映像位为0状态时,称该编程元件为OFF。
    在程序执行阶段,即使外部输入信号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输入过程映像位的状态也不会随之而变,输入信号变化了的状态只能在下一个循环扫描周期的读输入模块阶段被读入。
⑴过程映像的优点
    与直接I/O访问相比,过程映像访问可以提供一个始终一致的过程信号映像,以用于循环程序执行过程中的CPU。如果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输入模块上的信号状态发生变化,过程映像中的信号状态保持不变,直到下一个循环过程映像时再次刷新。另外,由于过程映像被保存在CPU的系统存储区中,访问速度比直接访问信号模块显著加快。
⑵过程映像刷新
    操作系统可以定期刷新过程映像。
六、局部数据
    局部数据包括:程序指令块的临时变量、组织块的启动信息、传送参数、中间结果
七、临时变量
    当生成块时,可以声明临时变量(TEMP)。这些临时变量只在该块执行时有效,然后就被覆盖了。这些局部数据在每个组织块中的长度固定。在开始一个读操作之前,必须对它们进行初始化。每个组织块还需要20字节的局部数据,用于其启动信息。对局部数据的访问比对数据块中的数据访问要快。
    CPU安装有可以保存当前执行块的临时变量(局部数据)的存储器。该存储区的大小取决于CPU。它被划分成相同大小的空间分配给各个优先级别,每个优先级别都具有其自己的局部数据区。
八、保持存储器
    在S7-300中有保持存储器,它是非挥发的RAM,即使没有安装后备电池,数据也不会丢失。保持存储器起的作用是:保持在设置CPU属性时“保持性存储器选项”中指定的位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块的数据。
九、存储器卡及数据的保持
    当采用RAM 存储器卡时,系统必须配备电池。这样一旦断电可以依靠电池保持存储器卡和内部RAM中的内容。当采用FEPROM(Flash EPROM) 存储器卡时,CPU可以脱离后备电池运行。用户程序存放在FEPROM中,出现断电可以安全保持。
    当取下或插入存储器卡时,CPU 要求存储器复位。当插入RAM 卡时,用户程序必须从编程器装入,当插入FEPROM 卡时,可执行的程序就从存储器卡  (具有装载存储器功能)传递到工作存储器。当程序执行时存储器卡必须插在CPU模块上。
    当修改程序块时,被修改的块存放在工作存储器。当把程序块上载到编程器时,就从工作存储器传到编程器。当失电(不配备电池)时,工作存储器(RAM)被清除。要保持修改的程序块,就需要:1. 当不带EPROM存储器卡时,保存到硬盘上;2. 当带EPROM存储器卡时,保存到硬盘上或存储器卡上。通过SIMATIC管理器把块传到存储器卡上 (插到编程器上),或利用菜单 PLC -> Download to EPROM Memory Card on CPU 直接写到CPU上的存储器卡上。存储器卡必须事先擦除。个别的块可以重新装入,但是不能删除或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