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恒湿箱故障处理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7-23):
当恒温恒湿箱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先需要了解出现故障的 原因是什么,这种通常都是能够在设备的控制器上了解到的,就是可能有些厂家生产的设备显示的是故障代码,需要联系生产厂家才能了解到具体的故障原因,不过如果已经咨询了厂家的话,可以直接找他们要更加详细的解决方法。

1、当设备不工作时,我们要检查是否是电源接通出现问题,是否有出现电压是否过低 ,缺相、断相、相序错误。

2、当设备噪音大或是运行有异常声响时,我们要检查设备放置是否平坦,是否有一部分接触外界物体或是墙壁。如果都不是那么就有可能是风机损坏、风机与风道板磨擦压缩机(强排力)风扇松脱或者故障造成的,需要仔细检查,然后确定具体原因。

3、造成湿度失控(或不能设置)或湿度显示100%的原因可能是,或湿度传感器上未挂纱布或湿度水槽中根本无水;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反装。处理方法是:挂纱布或管道疏通后将湿度水槽中的水引至纱布上;正确安装温度湿度传感器。

恒温恒湿箱出现故障并不可怕,因为所有试验箱都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不过如果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用户在不了解设备具体解决方法的时候,最好不要直接拆卸或是擅自维修试验箱,不然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

网友A:
经验之谈,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