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S屏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18-07-23):
刚刚接触海泰克的屏,手上有一块6600S-S的触摸屏,安装了ADP6.10.0软件,购买了USB-PWS6600的数据线,插上数据线电脑正常读取到COM4口,编写好画面传输设定里面也改好COM4口,当下载后几十秒就显示等待通讯超时,请教大神们怎么回事呀?还有就是我下载步骤是拨码3为0FF,然后上电点击下载的,数据线驱动正常

网友A(2018-08-29):
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点问题,请教下楼主

网友B:
ADP6.9以下的软件 就可以灌进去了

不然就是要走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