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和编码器长度控制程序

楼主(2018-07-24):
求三菱PLC高速记数器与编码器连接,及高速记数器梯形图,是用来记长度的,设定长度到了就切断。

网友A:
编码器要根据速度要求尽可能选高分辨率的,到了定长度清零计数,计数好一周材料位移。

网友B:
你这可真是标准的伸手党了啊。先自己试试,如果有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如果想直接拿到结果,建议出钱购买。留个联系方式,大把的人给你做好。

网友C:
去官网学习一个月,你的收获会很大。

网友D:
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工者,控也

网友:
去官网找些资料看一下。

网友E: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F:
不同的PLC接法不一样,这是最基础的高速计数器的用法吧,最好查一下手册,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