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8-07-24):
有个同事做的地址编辑:我没看明白。想请教下,如图4

blob.pngblob.png画面的液位地址是plc里的地址,而第2个图的地址是modbus的地址。问同事他说:叫我分清楚2个地址的不同。求教:modbus有啥地址?这2个有啥区别?

网友A:
40727和401727都是保持寄存器,当读写的寄存器数量范围过大的时候,采用到4YYYYY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27和401727都是保持寄存器,当读写的寄存器...

plc的地址不是4YYYY吗?这个地址是怎么回事?是modbus里划分的,还是人为规定?能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