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各位专家。变频器为什么市场增长比较慢,伺服相对快

楼主(2018-07-24):
如题,是不是因为伺服对变频器有替代

网友A:
在工业应用上来说,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智能用交流伺服驱动器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有用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也就是说,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交流伺服驱动器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业应用上来说,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

非常感谢兄弟的回复,也就是用变频器主要是考虑成本更低,可以这么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