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干扰控制器检测电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24):
控制器通过装在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流,但是变频器运行时控制器的检测电流偏大,大到一定程度后报警,互感器检测电流的输出信号是AC 0-5A,这个互感器是一定要用的,不能去掉的。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还有不知道能否在互感器二次侧,即输出到控制器端子的两端并个电容滤掉高频部分?

网友A:
我的在现场也遇到过相同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接地,你说的办法(加个电容)没有实际操作过,理论来说应该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现场也遇到过相同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接地,你说的...

哪个接地啊?变频器接地?变频器已经接地了,互感器二次侧也要一端接地?

网友B:
如果可以,降低一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用滤波磁环、变频器不能和仪表共地。干扰通常做法都是接地、信号隔离、物理隔离、采用屏蔽线、以及设备增加屏蔽罩,屏蔽设备要一端接地。解决干扰问题只能在干扰源和干扰类型清晰以后,采用上述方法慢慢解决。参考变频器的抗干扰章节应该能够帮到你。

网友C:
这个现象不是干扰造成的。变频器的输入端是非正弦波,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的电流不是真有效值,无论控制还是监视电流,只是用这个电流信号为参考实现你的目的。如果你认为检测的电流偏大,可以提高报警的设定值,让控制器适应电流信号就好了。

网友D:
我只是为了满100分

网友E:
这个仪表应该用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4~20ma做,就比价准确了

网友F:
兄弟,你们有没有那种闲置的电子物料。就是生产剩余,或者项目取消更改了,然后就滞压的那些电子芯片、电子物料产品等仓库物品呢?

我们是做现货库存的,长期寻找并回购此类电子物料,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我手机和WX是17875828829。

网友G(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