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上进线或者下进行有无相关规范标准?

楼主(2018-07-24):
1.断路器上进线或者下进线国际有无相关规范标准?若有规范和标准是?

2.配电柜内部什么情况下需要装设汇流排?有无相关的规范标准?

如下图所示为下进线,感觉不太好。

网友A:
施耐德、正泰等在手册里特别注明,可以下进线,不影响电气性能。

但我认为,根据 GB-5226.1-2008-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中说电源应该直接引入到切断设备的电源端  , 空开上端标注1\3\5,那么就应该是电源端,所以应该接上面.

我认为凡是在人可视、可触摸的地方使用下进线的,都应该自动离开电气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