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1)

楼主(2018-07-24):
1、电磁阀接在PLC上后,反复的烧掉,这是为什么?

电磁阀带感性负载,关断的时候由于自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积累在触点上,触点两端电压过高会击穿,若为直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若为交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器。

2、FX2N和FX2NC的存储盒一样吗?

不一样,FX2NC-EEPROM-16是FX2NC,FX-EEPROM-16是FX2N的。

3、FX3U替代FX2N,以及FX3UC替代FX2NC,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动?

1.FX3U(C)系列相对应FX2N(C)系列它们的尺寸是一样的,电柜安装无需改动

2.FX3U(C)系列输入/输出端子排大小位置相同,更换PLC无需拆线,可以直接拆下旧机端子排换到新机上

3.FX3UC和FX2NC的接线是完全一样;FX3U会比FX2N多一个输入信号类型选择S/S端子,需要将该端子和24V短接,而之前FX2N相应位置是空置的

4、三菱PLC中的INCP什么意思?

INCP只是对寄存器进行+1,前面加个条件,接通一次 1. 如INCP D100,即使D100内部的数据 1 一直接通只算一次哦。

5、FX3G和FX3GA的区别?

1.FX3GA :国内组装; FX3G 完全国外生产

2.FX3GA: 不能配选件电池;FX3G可以选配电池

3.FX3GA: 输入输出端子排不可拆;FX3G可拆,这样更换PLC时无需拆线

4.FX3GA: 最多只能扩展一个BD通讯板(单通道扩展),FX3G 40点或以上可以扩展2个BD板(双通道扩展)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楼主解释详细,谢谢

网友B:
经常去检查,看它有没有形成隐在的雷区

楼主:
有什么想要交流的,也可以加威:gk123wy,乐意一起学习

网友C:
感谢作者的心得总结,非常收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