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各自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24):
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主要功能都是用来检测液位,浮球式液位传感器起源早,价格便宜,应用广,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精测精度高,性能稳定,应用环境广。那么这两者之前区别是什么?各自都存在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这些缺点问题呢?

浮球式具体有哪些缺点?

浮球易卡死不动作。浮球浮子式液位开关是靠液体的浮力推动带磁铁的浮子上下运动,从而使内部的干簧管开与关的,所以浮子有一定的吃水位,从而最低液位会有很大的限制。

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各自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

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工作原理

浮球液位传感器使用环境有所限制,比如检测的液体为粘稠性高的液体;带有杂质的液体;剧透腐蚀性的液体等。黏稠的液体以及杂质都会导致浮球卡死无法动作,而带有腐蚀性的液体,某些浮球式液位传感器是无法使用的,比如塑料材质的浮球式液位传感器。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只能上置、下置安装,固定的安装方式限制了产品。很多的电器、设备的水箱,或者装液体的容器都是不规则形状的。

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各自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

不规则水箱

浮球式液位传感器是靠浮子根据液位的变化产生的上下而检测液位的,运作简单,所以检测精度低,液位控制精度只能控制在±3mm,甚至更高。

浮球式液位传感器结构松散,不便于清洗。磁体会吸附水中的杂质,易造成水垢。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有什么缺点呢?

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各自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功能展示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不能使用在阳光直射下,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是根据红外线光的反射原理来进行检测液位的。而阳光中包含有红外线,会干扰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检测。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如果在遇到水珠挂在探头上没有掉下去(比如水蒸气等),或者是液面经常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传感器误判。比如像容器是移动的,那么容器中的液面就会随着机器、设备的移动而产生波动。

如何解决浮球式水位传感器以上的缺点?

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很多的缺点都是因为设计结构、工作原理的问题,比如最低液位有限制、清洗不易、易产生水垢等问题。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可以能做到的是可以根据浮球式的缺点排除一些不适合使用的环境,能避免一些情况的产生。在合适的环境下使用就不会出现浮球易卡死的现象

如何解决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以上的缺点?

1.阳光直射下使用光电式液位传感器

可以采用经探头朝下安装的方式避免,或者是采用遮光罩避免。(以下罩子仅供了解参考)

浮球式与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各自有什么缺点?如何解决?

2.水汽、水蒸气等导致的探头上有水珠

可以在程序中把这一因素计算在内,规避水珠导致误判的情况。

3.液面波动导致液位传感器误判。

可在程序中加入防抖逻辑的方式,解决液面波动这一因素的影响。